跪求帮助!想问一下关于三菱PLC的扩展模块问题!

楼主(2015-04-15):
各位大神!从没有学习过PLC,但在论文中用到了,如果问题简单,请各位见谅!
三菱PLC的输入和输出扩展模块是怎么连接的,是先连接输入模块之后再在输入模块后连接上输出模块吗?还是同时将输入、输出模块同时连接在PLC主机上?
先谢过各位!

网友A:
FX系列的我是一个接一个连, 比如FX3U-64MR/ES-A后面接个FX2N-8EX 后面再加个FX8EYR
非常感谢!!

网友B:
楼上正解,其实这个输入和输出模块没有前后的分别的,但是特殊模块比如模拟量输入,输出,我都是先连模拟量输入再连模拟量输出,在程序里要写到模块地址,靠近PLC的是0#,接下去是1#,输入和输出模块不需要写地址。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