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PLC的特殊模块是将热电阻的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输入到CPU里,那么变送器也是讲热电阻测得的信号,变成相应的电流量,两者有区别么??还是变送器要加在PLC温度模块中间?

网友A:
是的,变送器的作用是是把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压力等模拟量转换成0-10V或者4-20MA等PLC模块能识别的数字量

网友B:
不完全相同;变送器的作用是是把传感器检测到的温度、压力等模拟量转换成0-10V或者4-20MA等电信号,供仪器仪表显示,控制用,也可供PLC模拟量模块采集;PLC的特殊模块是检测热电阻的物理量,转换为数字输入到CPU里进行处理。
大侠知道PID控制么。其实我就想知道,我在设计一个锅炉温度控制系统。我选了三菱的FX2N-16MR-001的一款PLC,因为PID在这PLC内部是有的,所以我不知道是需要把他内部的PID控制算法写出来自己设置,还是我连接好PLC以及他的温度模块,并编号程序,他有自动设置?

网友A:
有自带PID的温控表,PLC做反而麻烦

网友C:
本质区别,变送器其实就是信号放大器,将很微弱的信号放大到接收设备能接受的信号,plc模块一般叫模数或者数模转换模块,因为CPU只能识别数字信号。

网友D:
PLC不是万能的

网友E:
温度变送器把测得温度变成0-10v或4-20ma,PLC把温度变送器测得的0-10v或4-20ma转换成0-8000等数字量,(前面举例,仅针对PLC特殊模块分辨率为0-8000的情况)

网友F:
温度变送器将某一物理量转换成标准电信号,温度模块则可将模拟信号进行处理并线性转换成数字信号。

网友G:
        PLC的特殊模块是将热电阻的模拟量转化为数字量输入到CPU里,那么变送器也是讲热电阻测得的信号,变成相应的电流量,两者有区别么??还是变送器要加在PLC温度模块中间?
    有区别,区别大呢
    有温度模块就用温度模块配传感器(热电阻或电偶),不需要加变送器。

网友H:
不一样,变送器将信号转换成标准电信号,PLC的温度模块是把测热电阻转换为数字输入到CPU里进行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