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哪位大师帮忙选选啊?符合下列要求的西门子控制器, 是哪一款啊?急求, 谢谢啦!
-具有PROFINET控制器和PROFINET设备功能
-支持Modbus TCP 客户端功能
-支持http、https、FTP、SNTP、SNMP、SMTP、SQL、MySQL、DCP等多种协议
-支持IEC61131-3编程
-可本地扩展I/O模块
-集成的UPS不间断电源,用于有针对性地关闭应用程序
-集成USB接口,可通过USB进行组态
-支持Web服务器HTML5和JAVA
-支持外部SD卡存储,容量不低于2 GB,用作可选的插拔式参数存储器
-使用温度范围-25°- +60°C
-CPU处理能力不低于90 μs /1k位指令
-程序空间不低于900 Kbyte
-数据空间不低于1.5 MByte
-保持空间不低于45 Kbyte
-具有保存应用数据功能
-具有不低于4 MB的内部自带存储空间
-可复制SD卡内容,并用到其他PLC

网友A:
1200PLC\1500 PLC加远程路由器完全可以达到你说的要求啊

网友A:
1200、1500就差一个USB端口、不间断电源,其它都有了,配一个远程路由器自带USB端口、硬件本身也带IO输入输出就可以弄个不间断电源,应该是达到你的要求吗

楼主:
谢谢 sz518104! 我看了S7-1516-3, 可以的。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