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大神帮帮看这个指令

这个两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A:
译码和块传送指令。
译码指令:
将D4200中的有效7位,译码后放入D4201寄存器中,注意是二进制格式。
块传送:
一般mov指令只能传送一个寄存器数据,而这个块传送是一次传送多个数据。
将寄存器D4201开始的6个寄存器,依次传送到以K4M4200为首的6个组合位元件中。
相当于:
D4200--K4M200;D4201--K4M216;D4202--K4M232依次类推。
  • 下载积分:+1(tongtong)

网友B:
    DECO是解码指令,它的作用是将D4200里面的数值映射到D4201的某一位上。
    D4200=0则D4201.0为on,D4201=1;
    D4200=1则D4201.1为on,D4201=2;
    D4200=2则D4201.2为on,D4201=4;
    D4200=3则D4201.3为on,D4201=8;
    D4200=4则D4201.4为on,D4201=16;

    BOMV是块传送指令,就是将D4201开始的6个寄存器的数值一块传送到目标地址
    D4201===> K4M4200
    D4202===> K4M4216
    D4203===> K4M4232
    D4204===> K4M4248
    D4205===> K4M4264
    D4206===> K4M4280
  • 下载积分:+1(tongtong) 真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