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里面怎么显示实数值

楼主(2015-04-15):
例如:S7-200 PLC里面,VD100里面存放100.0,怎么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怎么设置?
我在WINCC里面这么设置,最后显示的不是100.0,是一个很大的值,我该在触摸屏上怎么设置显示?

网友A:
VD100变量数据类型要设置为Float,然后在样式格式里选择带小数点的显示格式
谢谢,原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