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轴机械手PLc选型

楼主(2015-04-15):
X轴一个伺服 ,Y轴四个同时动作 ,请问 用那种PLC 可以实现此功能
谢谢! 指定用三菱的

网友A:
同求,还有个问题就是控制伺服电机用FX3U系列的PLC晶体管是该选源型的还是漏型的?

网友B:
用3U的吧,要么就Q系列的

网友C:
可以加定位模块:FX2N-1PG

网友D:
你的动作是固定还是需要修改的
一轴动作完了 再动作 另外四轴。四轴是同时动的 ,但是移动的距离不一样

网友E:
FX3U+2个 1PG

网友F:
同意楼上方案!

网友G:
QD77MS16应该比较方便吧 预算没问题最好用好点的东西 调试接线方便

网友H:
三菱FX3U的输出都为npn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