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传感器变送 输出4---20MA   我在PLC程序里 把它转换成实际工程量 ,,在触摸屏显示,可是 实际 测量 的温度 与PLC 模拟量的温度不一样  我改怎么办

网友A:
用什么品牌的PLC?是不是没有设置

楼主:
台达PLC  你说的设置  设置什么

网友B:
程序有错误。

网友C:
引用楼主dalianplc于2015-04-15 18:09发表的 PLC模拟量测量温度或压力  与实际的值不一样 :
传感器变送 输出4---20MA   我在PLC程序里 把它转换成实际工程量 ,,在触摸屏显示,可是 实际 测量 的温度 与PLC 模拟量的温度不一样  我改怎么办

應該計算有誤
以溫度而言,例如
1. 4~20mA= 0~160度C
  當量測電流為 12mA時
  (12-4)*[160/(20-4)]=80度C

   若電流不容易量測,可並連250歐姆電阻。
   =>1~5V = 0~160度C

2.比較輸出的電壓or電流的計算値與顯示値是否相同?
   如果相同,就表示PLC計算示有誤。

网友D:
这个可以调节增益和偏执,有公司算的,不难

网友E:
好像是调节那个offset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