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5):
[attachment=134053] 如图所示,不能搜索,有这样的提示,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A:
这个真奇怪,可以尝试

1,发上来我们也搜索试试

2,搜索另一个程序试一下

3,按F2后进入写入模式再搜索

网友B:
有可能是编程软件问题,
曾经遇到过用设备上的电脑,从PLC读取程序,监控PLC,SM400驱动但不执行指令的情况,觉得很奇怪,换了我自己的电脑监控,则完全正常。估计有可能大概基本上是现场的设备上的电脑有维护人员不懂乱动,把软件给弄晕了。

楼主:
原因找到了,文件名中有特殊字符;分号,把这个分号删除,就可以搜索了,谢谢楼上几位

网友A:
哇,跟程序文件名也有关系哟,长见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