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编码器Z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问题

楼主(2015-04-16):
伺服电机编码器z信号集电极开路输出怎样接入三菱PLC 最好有实例接线图 谢谢

网友A:
集电极啊,直接接,没什么特别

网友B:
Z信号没必要接PLC吧?

楼主:
编码器Z相真没有必要接吗

网友C:
回原点精度要求高的话还是接下比较好的。

楼主:
谢谢五楼的解答

楼主:
能不能发个实际接线图,谢谢

网友D:
三菱一般有固定的点接高速计数器
相信自我!

楼主:
GND 接三菱PLCCOM CZ接三菱PLCX0端 对吗 谢谢

楼主:
7楼主 GND 接三菱PLCCOM CZ接三菱PLCX0端 对吗 谢谢

网友E:
应该是这样的,漏型的接COM,原型接24V
在路上。。。QQ:1186037532

楼主:
谢谢10楼的讲解,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