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頻器速度力矩控制问题

楼主(2015-04-16):
用两个定位器控制三菱变頻器的速度与力矩怎么接线,要设置那些参数?变頻器是A700的

网友A:
什么是定位器,控制力矩要加PG卡,还有就是电机可能要好点的
。 。 。是电位器,打错了

网友B:
变频器加装PG卡,电机加装编码器,变频器启用转矩模式,1个电位器控制变频器速度,1个电位器控制变频器转矩。
我们用的是三菱FR A700变頻器,公司之前有人也没加PG卡,只用两个电位器控制,但没留下图纸资料,我就搞不懂他控制力矩电位器是怎么接的线

网友C:
一个电位器控制转矩上限源这个不可以吗?还是你的速度要求必须精确?

网友D:
FR-A700变频器在实时无传感器矢量控制模式下不加PG卡,也可以实现速度及转矩控制,看看说明书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