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的进电上加了个75W 12Ω的电阻是干嘛用的啊

楼主(2015-04-16):
波纹电阻一般是干嘛用的啊

网友A:
串在电源输入端么?可能是步进电机输入电压小于电源电压吧,

网友A:
另外可以防浪涌电流的

网友B:
通常在 PLC与步进驱动之间 需要添加一个直流5V的电源,如果添加的电源电压大于5V的电源时,需要外加一个限流电阻,防止电流太大烧坏 步进驱动器内部的 光电耦合开关

网友C:
有可能变压器选错了,电压高了,驱动器动不动就报警!加了个电阻降压(刚好手边有)!这傻事我也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