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在电脑安装了mx sheet ,但是我的excel版本是excel2013,在excel界面找不到mx sheet,已经重新安装mx sheet好几遍了,我该怎么弄出来?

网友A:
引用楼主小新是正太于2015-04-16 11:15发表的 有关mx sheet问题 :
在电脑安装了mx sheet ,但是我的excel版本是excel2013,在excel界面找不到mx sheet,已经重新安装mx sheet好几遍了,我该怎么弄出来?

映像中 不管mx sheet 幾版沒法支援那樣新的office
把office換到可以支援版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映像中 不管mx sheet 幾版沒法支援那樣新的office
把office換到可以支援版本

MX Sheet V2.02C版本开始支持Execl2013.

网友C:
试试在excel 工具-加载宏手动添加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试试在excel 工具-加载宏手动添加

请教大师怎么加?

网友C:
一两句说不清,到三菱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下载MX Sheet Version 2操作手册(入门篇) 和 MX Sheet Version 2操作手册通读吧。
  • 下载积分:+3(zhanghao6789) 真诚感谢!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两句说不清,到三菱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下载MX Sheet Version 2操作手册(入门篇) 和 MX Sheet Version 2操作手册通读吧。

    以手动添加成功,当是在使用时出现operation of excel sheet failed《E000000003Hex,C0000015hex》的情况 ,这该怎么解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一两句说不清,到三菱http://cn.mitsubishielectric.com/fa/zh/download/dwn_idx_manual.asp下载MX Sheet Version 2操作手册(入门篇) 和 MX Sheet Version 2操作手册通读吧。

    已手动添加成功,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手动添加成功,谢谢。

    请问你有出现使用时出现operation of excel sheet failed《E000000003Hex,C0000015hex》的情况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请问你有出现使用时出现operation of excel sheet failed《E000000003Hex,C0000015hex》的情况吗?

    没有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