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6):
我们公司用的是J4-MR-70A的伺服放大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直接给伺服放大器通三相220V的电。
然后,再给伺服放大器的控制电源通电。
通电之火,伺服放大器没有问题。
然后我给伺服放大器上电,给了一个信号给son。
问题就出现了,电机直接运转,然后伺服放大器烧毁了。

第一点:我是将PL与伺服放大器之间的脉冲信号给断开了,伺服放大器是不可能接收到信号的。
第二点:我们将线仔细地查了三遍,包括电机电源线、电机编码线、I/O通信线,是没有问题的。
第三点:我们没给脉冲信号给伺服放大器,那么,哪里来的信号驱动电机驱动呢?
第四点:在没有脉冲信号的时候,电机son之后是很慢地爬行,如果我把脉冲信号线接上,电机直接快速爬行。

这次真的悲惨了,烧毁了两台伺服放大器。

求助大神。

网友A:
曾经遇到过三菱伺服三相线相序错误,伺服一上电立马转一下。然后就不动了!

网友B:
引用楼主b1226397886于2015-04-16 15:24发表的 伺服放大器再次烧毁,求大神解答一下。 :
我们公司用的是J4-MR-70A的伺服放大器,具体情况是这样的。
首先,我们直接给伺服放大器通三相220V的电。
然后,再给伺服放大器的控制电源通电。
通电之火,伺服放大器没有问题。
然后我给伺服放大器上电,给了一个信号给son。

您三相220v送電再送控制用電然後再SON那您的SON是如何下的
端子還是面板哩還是程序設定!
還有您是整套新的嗎?還是只換驅動器哩!
程序設定錯誤也會!
只說燒燒哪哩!有差哩! 請販賣著去看吧!

网友C:
驱动器与电机相序错误  上电后电机会抖动。但不至于驱动器会烧坏。不知道楼主这个设备是自己新做的还是厂内原有的旧设备?
都已经是半流水线了,伺服是新买的,电机好像放了差不多一年了吧。电机不抖动,是直接运行。

网友D:
三菱驱动器与电机相序错误,是不会动的,还会报警呢,我这边都要380V通变压器变成220V送驱动器。不知你的220V是怎么来的,驱动器不一定要脉冲才会转,看你怎么设置了。

网友E:
1、检查UVW有没接错

2、70A的电源线应该是做好的,就是UVW到伺服电机那根线。这根线可能短路了。

网友F:
也是白思不得其解,估计放大器还真没问题,问题是很可能出在伺服电源线上。。。

网友G:
伺服电机的问题多一点

网友H:
刹车没分离,也是一个问题。看电机带没带制动。电机漏电,受潮也有可能性。

网友I:
检查一下,设置参数。
我们供电210V,到设备上20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