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选型

楼主(2015-04-16):
有哪一款的PLC具有
1、2路485串口,支持自由通讯。
2、一个网络接口,支持TCP/IP协议。
这些都是PLC本身自带的,不需要加扩展模块的。
有哪位大侠知道?

网友A:
ideabox mini也只有一路485

网友B:
台达 SE 1网口 1个232 1个485 8进4出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C:
话说有一种工控板可以订做想要的!

网友D:
加485模块呀。

网友E:
矩形PLC N80-M22mad-AC/DC,不带扩展,体积小巧,84×111×82(mm)。
I/O:包含八点数字量输入,八点数字量继电器输出,三点模拟量(电流电压热电阻)输入,二点模拟量输出。
通讯:一路以太网(内置Modbus-Tcp主从协议),二路RS-485(内置标准的 Modbus-RTU主从协议)。
[attachment=134103]
国产矩形PLC!

网友E:
接线端子示意图如下,可通过跳线切换(电流、电压、电阻)模拟量输入:
[attachment=134104]
国产矩形PLC!

网友F:
不了解,只了解三菱的PLC

网友G:
南大傲拓NA200H,一路以太网(MODBUS TCP协议),三路485。

网友H:
台达SE系列,西门子S7200smart系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