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风机在实际工作运行时,有的会考虑过载问题?

楼主(2015-04-16):
水泵风机在实际工作运行时,有的会考虑过载问题?那么实际问题就是 在接线的过程中,过载信号线其中一端接PLC上,那么另外一端接在哪里?

网友A:
接在热继电器上有常开或常闭触电点
那是接常开还是常闭,谢谢

网友B:
热继电器常开触头的两根线都接在PLC输入端子上,如1根线接输入侧COM端,另一根线接X0......

网友C:
常闭接接触器,常开接PLC输入,基本上都是这样接的

网友D:
接在热继电器上有常开或常闭触电点

网友E:
必须考虑过载问题,热继电器常开触点接入PLC输入做软件报警用,常闭触点接入交流接触器控制线路做硬件保护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