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这有个项目,一个大水池,四周排布的都是加热用的管道,管道里流动的是导热油,现在想在总管道口装一个阀,外部温度传感器把温度值传给PLC,PLC控制阀的开关以及比例值,让水池的水温快速到达40度,然后缓慢加热到70度,然后稳定在70到80度之间。以前没做过类似的项目啊。请大神们指导下几个问题。
1.应该用什么阀最合适简单。毕竟恒温精度不高
2.PID闭环是否必须使用,没做过啊,有什么简单思路没有
3.用什么类型什么牌子的温度传感器好呢
4.这个项目是否可以不管什么流量的问题,是否只需要用温度控制阀的开关程度呢。
QQ76214024

网友A:
如果恒温精度不高建議加變頻器就好

1.以PLC+溫度模組+PT100(感溫線)+DA模組
40度以下全速運轉
40~70度半速或 3/4 速運轉
以75 度為基準, 加減速運轉。

2.溫控表+PT100(感溫線)
設定溫度,由溫控表控制。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zhaoheshuai

网友B:
    可以用pid控制   我用过台达的   pid可以直接设置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网友C:
    肯定用PID效果好啊,很多PLC都有PID自整定功能。。
    PID调节功能现场测试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IzMjQyNTIw.html
  • 下载积分:+5(chinazhu6666) 真诚感谢!
  • 国产矩形PL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恒温精度不高建議加變頻器就好

    1.以PLC+溫度模組+PT100(感溫線)+DA模組
    40度以下全速運轉
    40~70度半速或 3/4 速運轉

    这位大神请问加变频器控制什么的,油泵?
    QQ76214024

楼主:
    我预想的是那个油泵一直工作,中间加个阀,通过控制阀的开合大小来控制流量从而达到控制外部温度的效果。楼上说的是控制什么?
    QQ76214024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预想的是那个油泵一直工作,中间加个阀,通过控制阀的开合大小来控制流量从而达到控制外部温度的效果。楼上说的是控制什么?

    ——————————————————————————————
    这样做应该没问题的,只是一般PLC的DA模块,输出是0-20mA什么的,而比例阀要求的控制信号有可能是几十上百mA的,可能中间需要加一个信号放大板。
    国产矩形PLC!

网友D:
    水池有多大?需多长时间加热40度?水池温度到80度时,耗散的热功率是多少?通过这些可计算油管的管径、流速及油温。才好进行下一步设计。

网友E:
    这样的项目我做过,,用贝尔茨的电动阀+HONEYWELL温控器....高精度+-0.5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