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 初学者 台达的一个程序 各位帮帮忙

楼主(2015-04-17):
本人在编译一个程序 其中一个要求就是 触摸屏上有4个按键 无论按下其中的 那个按键 另外三个都会被复位 按键自动弹出来 以前都是用欧姆龙的 有@set 但是台达的 找不到这个指令 所有请叫 各位大神 帮帮忙了

网友A:
直接用SET RST就可以了

楼主:
set rst 一周期执行一次 欧姆龙 我的知道 台达的没用过 那个指令 没找到啊 想请大神 帮帮忙 最好是有图

网友B:
ENCO MO DO K2
试一下

网友B:
看看吧,进制单位会就容易理解了

网友B:
看看吧,这个是照三菱写的!这玩意想了点时间哦,三菱是可以的,台达没有PLC就没办法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