输出最大16000A的变压器做电焊机 变压器输出到电极上的线要多粗啊

楼主(2015-04-17):
求各位师傅们指教啊

网友A:
如果真这么大电流,必须用铜排,选截面10mm*200mm的铜排,4层叠合可能差不多。
可是是活动的 而且力很小带不动通牌啊
这个只是最大电流 实际应该用不上的 焊接只是一瞬间

网友B:
16000A肯定是瞬间电流了
是的

网友C:
变压器铁芯可以做焊机吗?

网友D:
这么大电流,见识了!
mythic

网友E:
4层也太奢侈了吧?!
LZ什么焊机电源?
如果是交流阻焊变压器,次级应该10V不到吧
其实你看变压器次级连接板也就知道自己差不多该用多大截面积铜板了,
10X200,如果只是点焊,都已经很奢侈了
当然,具体还得结合你的次级回路长度确定
中频交流

网友F:
二次电压多少?
不到5V
mythic

网友E:
固定部分用铜板,活动部分用铜带或铜编织带,看你实际应用了,
至于导电截面积真的要结合你的实际次级回路,
用编织铜带要用多大的啊

网友G:
这个应该用铜带连接,采用多层叠压(活动的哪一部分),固定的地方用铜排连接。见过大电流输出焊接的,记得是铜管,中间是散热用的水冷循环水。

网友H:
使用铜带层层叠压而成,比同截面铜排承载电流大。见过日本点焊机使用此类方法。
mythic

网友E:
如果说这么多还不明白的话,说明LZ对自己设备都没个概念,那么最好还是翻翻焊接手册吧,
至于截面积,每个厂家都会在满足输出要求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产品进行设计
我即使告诉你一个数字,也未必就适合你的设备应用,
做点焊是一个尺寸,做滚焊又是另一个,我想你们公司自己应该有个标准,
问同事会比在这问来的快

网友I:
应该算下焊机功率多大,才好决定线缆!
诚信 诚意收购各品牌工控产品,欢迎有货的朋友联系! QQ 543965784 电话 13650383006 微信 5439657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