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7):
我输入模块是选的FX2N-4AD-TC,这是温度热电偶的专用模块,进过PID调节后输出的值,要进过数模转换模块,变成模拟量,如电流的大小,去控制比例电磁阀,从而控制流量的大小。                   所以我不知道输出模块是用FX2N-4DA还是FX2N-2DA。。。。。。。。

网友A:
用FX2N-4DA

网友B:
看你有几个模拟量执行件,精度都是12bit,     FX2N-4DA是四通道的,输出0~20mA或-10~10V;     FX2N-2DA是两通道的,输出4~20mA或0~10V或0~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