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ASDA A2 伺服驱动的RST电源怎么接

楼主(2015-04-17):
台达ASDA A2 伺服驱动的电源怎么接,说明书上的3相220v是怎么回事,是接一零线 一火线 一地线 还是接380V的3根火线呢

网友A:
熟读说明书啊!

网友B:
主电源为三相220V(是三根220V的火线,没有就要加三相电压变压器变成3相220V电源).

网友C:
应是指三相线电压220伏。

楼主(2015-06-03):
谢谢 大家我弄明白了,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