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组网时软元件不够用怎么办

楼主(2015-04-17):
我用三个三菱FX-3U PLC 做N:N控制 使用模式2 来设置链接软元件的分配 但是位元件只有64点,字元件更加少只有8个。
请求各位大师有什么方法可以让链接软元件多一些

网友A:
需要变址应用了

楼主:
如何变址应用,请大师赐教!为谢

网友B:
加个CC-LINK模块 走CC-LINK通讯

网友C:
http://www.ymmfa.com/read-gktid-147883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