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程序理解

楼主(2015-04-17):
L #Time1
A #Select1
JC OUT
L #Time2
A #Select2
JC OUT
L #Time3
A #Select3
JC OUT
L #Default
OUT: T #TimeOut
这个程序段要怎么理解

网友A:
#Select1 2 3 相当于3个按钮,来选择把#Time1 2 还是3 输出到 #TimeOut 优先级就是 1 2 3
西门子300的PLC?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
程序理解
http://ymmfa.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