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和触摸屏的故障

楼主(2015-04-18):
西门子plc程序能正常运行和触摸屏是smart 700
程序运行后按下切换画面后接触器就乱套了,不断的通断,求各位大哥帮小弟下我的qq691380590非常感谢

网友A:
查接触器的控制线路和对应的PLC的输出点。

楼主:
输出点和控制线路都对

楼主:
在程序工作状态中不切换画面不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旦切换画面就会出现,而且还不是规律性

楼主:
非常感谢感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B:
一般性,plc不会坏的,主要看外部问题。

楼主:
非常感谢大家,问题找到了,出在说明画面,将此话面删除就好了

网友C:
说明PLC触摸屏都是好的啊,输出继电器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