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00模拟量模块奇怪现象

楼主(2015-04-18):
如题 很奇怪 5HF00 8路输出的模块 前4路正常 后4路要么没有 要么23多MA 超量程 请问谁遇到过 不吝赐教
致力于工控 QQ68614637

网友A:
模块硬件通道编辑,量程卡位置,接线这些需要检查。

网友B:
应该是组态的问题,组态成电压了

网友C:
硬件通道编辑有问题,只更改了前四路,后四路没有更改。

网友D:
硬件可能已损坏。

网友E:
同意1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