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请教一下台达PLC关于断电保持以及相关问题

楼主(2015-04-18):
ES2的话虽然是保持15天,但是万年历一断电就停止计时,再次上电后有从断电时开始计时,这个时间段可以超过几个月甚至几年,程序也不会丢失,这是咋回事啊?再就是有电池的电池没电后程序就会丢失吗、?

网友A:
一断电写到 rom 了

网友B:
设计的不同吧,es2万年历功能只能断电保持15天,运行电能应该由一个大电容提供,所以只能15天,5年运行电能就同电池提供。
有些PLC电池断电后只能维持几多分钟不掉程序,有些掉电后程序并没有影响,详细的看说明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