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2n与三菱变频器FR-D700的通讯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4-18):
如我想用X1 X2 X3 控制电机的正转,反转和停止,那么问题来了,在三菱变频器手册中我找不到正反转和停止的指令代码和具体数据,大神们帮忙解答,或者可以写个程序给我,万分感谢!!!!!

网友A:
你没仔细看,看一下“通讯运行和设定”
真诚感谢!

网友B:
如果只是你说的三点要求,就用输出点就好了呀,干嘛要用通讯?
其实我在学通讯l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