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主要是判断PCB板上的一些点相互之间有没短路,原本是用测试机,由于要提高测试效率,现在想改成用PLC读点判断。请求高手指点如何接线,程序怎么写?谢谢!    论坛上有个类似的,可是现在文件下载不了。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0446-keyword-%B6%CC%C2%B7.html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一个。。

网友A:
引用楼主huiming于2015-04-18 11:02发表的 三菱PLC如何判断PCB板上的几个点之间有没有短路? :
      主要是判断PCB板上的一些点相互之间有没短路,原本是用测试机,由于要提高测试效率,现在想改成用PLC读点判断。请求高手指点如何接线,程序怎么写?谢谢!    论坛上有个类似的,可是现在文件下载不了。http://www.ymmfa.com/read-gktid-40446-keyword-%B6%CC%C2%B7.html

给你个思路,比如要测3个点之间的短路,把这3个点分别接在(Y1 X1) ( Y2 X2) ( Y3 X3) ,PLC输入COM和输出的COM连在一起,程序里依次接通Y点,通过X点的状态来判定是否有短路.

网友A:
如果只是测相邻的两个点之间的短路的话,比如测6个点,把1 3 5 连起来接COM端,2 4 6分别接X点,通过X点的状态就可以判断有无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测相邻的两个点之间的短路的话,比如测6个点,把1 3 5 连起来接COM端,2 4 6分别接X点,通过X点的状态就可以判断有无短路.

这种方法我们做过,客户不同意此方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方法我们做过,客户不同意此方案!!!

客户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户的具体要求是什么?

如果 4   6短路   就检测不出来了。

网友A:
那就按第一种方法来做就检得出来的

网友B:
我觉得可以做个继电器电路,然后用plc输出控制,循环闭合继电器改变电路接线方式,追测试短路情况,在反馈给输入,这个用的继电器随你测的点数的增多而剧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