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一些参数都是对应的,端口都是com3,像破特率等都设置了,还是出现了这个问题,怎么回事?

网友A:
检查数据线与电脑串口。右键我的电脑  设备管理器   看看数据线串口是多少
也是com3,而且其他参数我都对应设置的是一样的,还是不行,拨打停止位和run位,都试了,什么问题啊?
  • 下载积分:+2(chengjintang)

网友B:
    我最近也要用台达PLC,不知道会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好好研究下,我是真的头疼,关键是plc和电脑的一些参数都设定一样了,还是不行,因为我用的是台达的数据线加上USB to rs485的,一开始我以为线用错了,后来我问了,之前他们一直用的是这两根线,所以我郁闷了

网友C:
    在通讯设置里将ASCII改为RTU试试,或者由原来的RTU改ASCII。
    两种我都试过,可是还是不行
  • 下载积分:+1(chengjintang)

网友D:
    台达是用的232
    这个问题我首先考虑的,但是我们公司以前的人都用的是这两根线,今天我还特意打电话问了这个问题,他说没问题,难道他忽悠我了!
  • 下载积分:+1(chengjintang)
  • 自动化单机,生产线,项目编程调试!

网友E:
    建议你对下PLC的站号。我刚碰到过

网友F:
    正解 修改下站号
    有不懂就要学,学不会就要问

网友G:
    这个情况我经常见到,如果以前可以连这个PLC,现在不能通讯,如果换了编程线还不行的话,可能电脑系统/PLC软件/PLC硬件的问题,重装PLC软件或将PLC电池拔去注意以前有备份程序,再重新输入程序到PLC。或更换电脑系统(这个比较少)。当然,现场的电磁干扰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H:
    重新设置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