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的这个PLC模块怎么接线?

楼主(2015-04-18):
[attachment=134133]
横河的一个PLC输出模块,搜了若干手册,也没有介绍这个模块接线的,大家有接线图或是硬件手册吗?

网友A:
打开软件,帮助里各模块资料都有,就一普通输出模块

楼主:
电脑没有安装软件呢,朋友能截图给我看看吗?

网友A:
可以打开看看
新建 Microsoft Office Excel Workbook.zip

网友A:
资料太大了,就发了个接线的截图

网友A:
若需要相关资料(中文资料),软件请留下邮箱

楼主:
873521421@qq.com
..看到前辈发的截图了,非常好谢谢,一看明了。。但是这样的接线资料只能安装软件从软件里看吗,有PDF的店子版吗?

楼主:
[attachment=134154]
这个显示开关,1和2是干什么用的呢?

楼主: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打到1上,显示CN1的输出点状态,打到2上显示CN2的输出点状态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打到1上,显示CN1的输出点状态,打到2上显示CN2的输出点状态
正确,日系的好多这样子的,三菱,OMRON等都有这种类型的模块。

网友C(2015-11-07):
WDM5660@126.COM
需要资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