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设中涉及的PLC问题,跪求帮助!

楼主(2015-04-18):
没学过PLC,如果问题简单,希望各位原谅!
我用的是一个三菱FX2N-16MR的PLC和两个FX2N-16EX输入扩展模块,我用了四十个输入点,那么这四十个输入点是不是可以共用一个COM口?还有我的输出是:每个输出点控制并联的六盏灯(每盏灯10-16W),共有8个输出点,那么输出我该用几个COM口?老师说一个应该是不够的。
先谢过各位了!!

网友A:
可以的,
FX2N-16MR本体支持8入8出。加上你的扩展模块;能满足你的要求的。
我想过再问下啊,在外围接线中我的输入共用一个COM口行吗?我的输出是:每个输出点控制并联的六盏灯(每盏灯10-16W),共有8个输出点,那么输出在外围接线中我该用几个COM口?老师说一个应该是不够的。
小侯

网友B:
輸出共點看你的輸出用的電壓電流
一個輸出點可以承受2A
一個共點可以承受8A
可以考慮用REALY
輸出推動4P RELAY
4P RELAY 各階點推動1~2個指示燈
輸入的話可以考慮用外部電源

网友C:
外部接线应先有图纸,电工接线是按图施工。如果是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先画图就更重要了。

网友D:
输入可以共用一个COM口 输出可以拖继电器 在接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