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8):
作为一个工控新人,自己学真心觉得难,有些问题想了好久都不如别的师傅提醒一句话!想想有的同学,有个好师傅,真好!
真心觉得,作为一个新人,一定要有个师傅,虽然是要靠自己学习,但是有师傅指点一二,真心觉得会进步很快!弱弱的问下,做工控的有多少是没有师傅自学的!靠自己学 该如何去学习能够最快入门!

网友A:
  我一直都没有师傅,从继电器都没有见过,到现在可以用vba编程,有时觉得挺累,学了这么多基本没有用上,天天还是修理机器,安装电路。准备换工作了。其实还是多看书,学了点单片机,用汇编和C语言编程,再转过来PLC编程就简单多。
得向你学习 ,我也没师傅,每次 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要查阅好多资料,有时候还不见得能解决问题,最难过的是,有时候不理解的,都不知道问谁!

网友B:
如果刚接触,则看对应的手册资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方法。而且好多商家有免费的技术支持电话。
当然,能参加官方组织的学习更好。但这类培训学习,往往不是免费的。
感谢版主意见

网友C:
我也是一個才剛接觸電控的人
只有一本書 一台PLC
還有一組伺服馬達....
就這樣慢慢拼吧
((只是最近想要學雙軸同動))

网友D:
我也是新人,努力中!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一個才剛接觸電控的人
只有一本書 一台PLC
還有一組伺服馬達....
就這樣慢慢拼吧
((只是最近想要學雙軸同動))

起点很奢侈了。。问。。这是你个人的吗?

网友F:
我也是没有师父啊,读书也没有这门,后期自己上手自己学,不懂就自己上网找资料看结合实际试验出来的。

网友G:
有一定的电工基础,一定的计算机基础,做PLC的一般编程应用还是可以的,我也是自学的(做过物业的电工、工厂里的维修电工,后来改行做电气设计),有人教最好(很少很少……),关键还是靠自己。建议初学的可以弄一个PLC边看书边做试验(理论为你不断的进步提供支撑,实践让你能真正的进步),多看书、多实验,做些入门的设计编程还是可以的。如果要更提高一步,还是要提高一下文化知识(计算机语言、算法等了解后对编程的方法、思路大有帮助)。也可以参加一些网站的会员(有视频教程,用过技成网的还可以)来学习。以上,仅是个人的一点见解,希望与各位共勉。

网友H:
提供一个学习网站:
http://bbs.gkzj.net/?fromuid=30418

网友I:
我也是自学工控plc,前提是维修机电工,掌握基本电气控制线路,那学习起来事半功倍。
我是从接PLC控制柜开始入行的,现在一般的控制柜都没问题了,转型来做技术这块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G:
有一定的电工基础,一定的计算机基础,做PLC的一般编程应用还是可以的,我也是自学的(做过物业的电工、工厂里的维修电工,后来改行做电气设计),有人教最好(很少很少……),关键还是靠自己。建议初学的可以弄一个PLC边看书边做试验(理论为你不断的进步提供支撑,实践让你能真正的进步),多看书、多实验,做些入门的设计编程还是可以的。如果要更提高一步,还是要提高一下文化知识(计算机语言、算法等了解后对编程的方法、思路大有帮助)。也可以参加一些网站的会员(有视频教程,用过技成网的还可以)来学习。以上,仅是个人的一点见解,希望与各位共勉。

微乎微乎至于无形  神乎神乎至于无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