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数据如何转换?

楼主(2015-04-19):
我用RS指令发送数据。回传的数据寄存在第二个寄存器的高八位和第三个寄存器的低八位里面。如何把两个寄存器里面需要的数据分离出来。合并到一个寄存器里面。再转换成十进制数据。最终在人机上显示出来?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看手册,有专用指令的

楼主:
搞成了。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看看。

网友B:
不错有想法,既然用到了K2Mxx的,可以更简单了,高地位交换都可以不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