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KW变压器用降压启动吗?

楼主(2015-04-19):
有一设备内部用一台三相变压器,变压器功率70KVA.
是直接启动还是自耦降压启动?

网友A:
变压器直接启动!

网友B:
好像变压器从未听说过要降压启动

网友C:
有条件用降压启动当然好。

网友D:
有空气断路器控制

网友E:
新名词噢!

网友F:
变压器不需降压启动,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G:
不明白就问。好!做我们这行,小心无大错。你把变压器带的负荷传上来,分析一下是否需软启动。设备内部带的,需要也会自带。

网友H:
引用楼主fengrunsheng于2015-04-19 08:43发表的 70KW变压器用降压启动吗? :
有一设备内部用一台三相变压器,变压器功率70KVA.
是直接启动还是自耦降压启动?
楼主确定是变压器吗,没有听说变压器降压启动

网友I:
70KVA是小变压器,输入电压?工厂配电原边一般是10KV,可用刀闸或高压真空断路器,二次输出可用低压断路器。
没有所谓失败,除非你不再尝试。

网友J:
变压器为什么降压启动,可以直接启动。

网友K:
变压器降压启动?

网友L:
有时候描述不清楚也会闹笑话

网友M:
没有看懂

网友N:
变压器就是用断路器直接启动,就和进口机它们用电压与我们不一样,必须要用变压器变压。

网友O:
是想问变压器的负载可以直接启动吗?要看负载的大小。7.5KW以上要求降压启动

网友P:
是某种设备上的自藕减压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