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模拟量的转化

楼主(2015-04-19):
我用的J型热电偶传感器=》他的作用就是讲测到的温度转化为电量这个模拟量(注意不是电信号)。 现在我直接把他接到PLC的特殊模块AD模块上。但是看了书发现了一个叫变送器的家伙,他是把电量转化为标准的电信号,如4~20MA这样。现在我糊涂了。我要不要把变送器加在传感器和特殊模块之间呢??????????

网友A:
取决于你的模拟量模块,
既有可以直接接入温度传感器的模块。
也有只接收变送器传来的信号类型的模块的。

网友B:
要看你选择什么模块,要选择模拟量模块 必须加温度变送器。而如果选择温度模块就不用变送器,祝你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