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川plc控制汇川伺服器回原点位置有时准有时不准

楼主(2015-04-19):
本人一台设备用汇川的h2u带一台伺服回原点位置总是偏移,用zrn和绝对位置都一样!怎么样才能解决回原点的精度

网友A:
请先确认机械

网友B:
本人用过汇川的H2U的plc,遇到这种问题,先检查原点传感器,传感器无误的情况下的,用plv指令快速回到原点传感器之后,走一个10mm的绝对位置,然后慢速返回就可以,这样会减小传感器反映的误差,不要用原点返回的指令,因外那里面还有爬行速度,所以还要加个传感器,占用plc的输入点,分享一下,我这样用过,

网友C:
找电机z相 或者使用驱动器自己回原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