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PLC温控系统电气图片

楼主(2015-04-19):
已经使用了5年的横河PLC,性能和稳定性真的很好。主要应用在陶瓷 钢铁 建材行业方面。

网友A:
几年前,东莞有几个砖家卖设备到我们公司,用Panasonic的PLC和威纶的界面做温控,搞了2天都不行,后来又灰溜溜的换成RKC402 !

楼主:
在日本有三大温控:横河 山武 RKC 然而横河在温控领域应该是佼佼者,这个毋庸置疑的!另外横河PLC的位控也是超群的。用过的人就知道了。

网友B:
这项目做的干净漂亮

网友C:
这项目的风格比较喜欢。。。

网友D:
plc放下面这样好吗?

网友E:
完全是个艺术品啊,难怪价格也高

楼主:
谢谢了!改天上点5轴横河NC96以及NC34位控的电气图片。NC96单个模块搭配安川伺服可以控制16轴。

网友F:
引用 网友D:
plc放下面这样好吗?
PLC還是放在變頻器下面比較好吧...

网友G(2015-05-27):
引用 网友D:
plc放下面这样好吗?
PLC最好放在变频器等发热量大的元件下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