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跪求,,,,哪位大师帮帮指导一下啊啊!!!!!

楼主(2015-04-19):
用三菱plc控制步进电机,要使步进电机带动滑台,焊机是固定的,工件在滑台上,有顺序的动来动去,完成焊接工艺,我用DPLSR指令,要怎样控制它的频率输出个数,才能有顺序的控制滑台啊 ,哪位大师帮忙写下程序啊 谢谢

网友A:
我也新人一个。步进电机正反转,工件走的长度应该能搞定。焊机的焊条(丝)在焊接时会缩减,这个怎么好方法控制?
工控菜鸟

楼主:
有没有程序例样啊 大哥

网友B:
如果是简单的走直线的话,应该好办;如果是不规则的曲线,要插补的,没有这么简单吧。用DPLSR指令能搞定吗?

网友C:
还是用定位指令比较方便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