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9):
[attachment=134176] 最近在学PLC与三菱变频器的通讯,按照这个图接线发现RD和SD灯会亮,但是变频器没什么反应,电机不会动,请问这样接线有没有问题?还是其他出问题了

网友A:
一般RD,SD灯亮,就说明行了。

官方图如下:
[attachment=134179]

此外你图上这个485-BD不是原装的
真诚感谢!如果通讯正常,为什么变频器没什么反应,可能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B:
我的485通讯是这样做的,变频器里还有些参数需要修改:
P-77:2(参数写入选择:可以在所有运行模式中不受运行状态限制的写入参数)
P-160:0(扩展功能显示选择:显示所有参数)
P-117:0(变频器站号指定:00)
P-118:96(PU通讯速率:9600bps)
P-119:11(PU通讯停止位长:停止位长2bit,数据长7bit)
P-120:2(PU通讯奇偶校验:偶校验)
P-121:9999(PU通讯再试次数:即使发生通讯错误变频器也不会跳闸)
P-122:9999(PU通讯校验时间间隔:不进行通讯检测断线检测)
P-123:9999(PU通讯时间设定:用通讯数据进行设定)
P-124:0(PU通讯有无CR/LF选择:无CR.LF)
P-338:1(通讯运行指令权:启动指令权外部)
P-340:1(通讯启动模式选择:以网络运行模式启动)
P-79:6(运行模式选择:切换模式)
我搞懂了,谢谢你
  • 下载积分:+1(zzh6733) 真诚感谢!
  •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