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组态王6.55支持多少个COM口在线数据采集?

楼主(2015-04-19):
最近在用组态王6.55与大概20台三菱FX系列PLC做数据采集,需要在组态王里面创建20个com口,我用的是COM5开始,都可以与三菱plc通讯的上没什么问题,也可以采集到plc的内部数,当组态王6.55创建到COM10的时候再跟PLC通讯不上了,线路没问题,参数也都是跟前面的com口一样,请问哪位大侠有过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或者是组态王对com口通讯个数有限?求解啊!!!!!!!

网友A(2015-06-25):
可能与 进制 有关系,10 A 16H....
加垒电气

网友B:
你可以用OPC与20个PLC通信啊,然后组态王读写O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