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站热电偶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5-04-19):
请教各位,液压站热电偶探头阻值一般为多少,我这有一个阻值为一千多欧,就是不显示温度,不能确定是不是坏了,还有一个就没有阻值,应该是断了,

网友A:
那个其实就是个热敏电阻,你加热一下看看电阻值有没有变化,一般就几十欧

楼主:
谢谢一楼的回答,阻值在一百欧左右,温度增加阻值增加,感温头是好的。我又找了类似液压站探头,阻值都差不多一百左右,

网友B:
测温度去买个测温的棒插入油箱里面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C:
感温头100欧是,是PT100,不是热敏电阻。一般仪表都有写的。

网友D:
Pt100或Cu50,Pt100的可能性大!

网友E:
是的一般都是PT100铂电阻,用于测温的

网友F:
热电偶还是热电阻啊?
可以测试,打火机烧探头顶部,最好用数字电表的直流电压档测量电压(热电势),有变化的是热电偶。
估计是PT100热电阻,阻值变化4欧姆,温度变化大约10度。

网友G:
PT100在0℃电阻是100Ω,测电阻值,热电偶测MV值,对照分度表就知道相应的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