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9):
齿轮比1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滚珠丝杠一圈走5毫米。正转时频率5000,脉冲40000,丝杠走20公分。反转时频率300,脉冲15000,第一段;频率800,脉冲10000,第二段;频率5000,脉冲15000,第三段。三菱PLSY指令。
这样一直使用了1年多,一切正常。可今天不知怎么了,正转时丝杠走200毫米,反转时就接近201了,监控PLC发脉冲正常可伺服就是始终反转增加一点,具体应该是发了40000个脉冲,反转实际走的应该是40195个脉冲的距离,没办法在反转程序里每段减了65个脉冲才解决。
可俺就纳闷了,这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一下啊

网友A:
引用楼主炖土豆于2015-04-19 19:33发表的 脉冲相同的情况下,伺服电机正反转走位不一致 :
齿轮比1000个脉冲伺服转一圈,滚珠丝杠一圈走5毫米。正转时频率5000,脉冲40000,丝杠走20公分。反转时频率300,脉冲15000,第一段;频率800,脉冲10000,第二段;频率5000,脉冲15000,第三段。三菱PLSY指令。
这样一直使用了1年多,一切正常。可今天不知怎么了,正转时丝杠走200毫米,反转时就接近201了,监控PLC发脉冲正常可伺服就是始终反转增加一点,具体应该是发了40000个脉冲,反转实际走的应该是40195个脉冲的距离,没办法在反转程序里每段减了65个脉冲才解决。
可俺就纳闷了,这到底是啥原因造成的,有没有大神给解释一下啊

把PLSY指令改成DRVA或DRVI指令试下看.

网友B:
机械问题

网友C:
可能干扰,调整伺服脉宽参数试试

网友D:
换个驱动器试试,我以前也遇过,换个驱动器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干扰,调整伺服脉宽参数试试

谢了啊,俺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换个驱动器试试,我以前也遇过,换个驱动器就好了

先用三楼建议,还不行俺就换换试试,谢了啊

网友E:
每隔一段时间清空下伺服脉冲,监控下每个来回伺服脉冲是否有累加趋势,你的电缆用的是什么?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脉冲输出电缆要用屏蔽性强一点的,还有输出电源和脉冲电源最好分开采用2个电源,脉冲输出电缆附近不要走强电,如果单纯是电气问题,上述几个情况基本可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