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3u AC电源 DC输入电源接法

楼主(2015-04-19):
你好,我使用的是FX3U系列PLC,电源是AC型,输入是DC型,由于我的外部负载耗电量较大,同时为防止外部耗电量过大影响PLC正常运行工作。我不想使用PLC自带的DC24V电源,需要在输入端并接一个DC24V电源,可是当我将我外部DC24V电源高电位24V与PLC DC24V并接,外部电源0V与PLC 0V并接,接完后PLC所有指示灯均不亮,关闭外部电源后可以正常运行,请问一下这种接法是否错误,如果是错误的,为达到我这种目的,需要采用什么样的接线方式。 [attachment=134187]

网友A:
你不接PLC的24V端子,其余的不变看看。

网友B:
正确的接法: 外部电源的24+,接PLC的S/S。外部电源的0V,接PLC的COM,这样X灯就亮了。
千万不要拿外部直流电源和PLC的24V 0V接到一起。这样做,要么PLC自我保护灭灯,要么PLC坏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