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高手解答

楼主(2015-04-19):
plc:S7-200 224cn 触摸屏:SMART LINE700,采用485通讯,通讯线采用多芯屏蔽线,中间有接头,计数用对射型光电开关,plc控制柜在滑轨上来回移动,触摸屏在固定的柱子上,刚开始一段时间触摸屏计数准确,显示正常,用一段时间后触摸屏计数在某个时间段会出现####,过一会就好了,计数准确,求原因?

网友A:
通讯链接中断,可能是通讯线接触不好了。

网友B:
通讯线中间有接头! 自己做的通讯线么? 买官方的吧! 而且通讯线来回曲折的话加个稍微硬一点的护套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