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关于eplan插入plc的问题

楼主(2015-04-19):
为什么我在宏里面插入的plc是竖着的,怎么把它转个方向,网上说按住ctrl和按住trb键我都试过了,不行啊,求大侠指点。

网友A:
我不知道你怎么插入,PLC一般采用宏的方式,再加上PLC总览。可以在属性里旋转。

楼主:
我是点击主菜单插入,窗口宏,选择plc,就这样得,出来的是竖着的

楼主:
这里是图片。。。

网友A:
宏不能这样旋转,可以编辑--旋转这样来换方向,然后再保存为窗口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