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19):
大家好!
         最近公司新做一设备,需要2轴定位,不同型号的产品,定位的位置数量不同.即有的产品需要X轴Y轴走3个位置,另有些的产品需要X轴Y轴走5个(6个,8个甚至更多)位置,总共有15种不同
的定位方式.因没做过类似的设备.不知该如何编写程序.请大家给个思路或相关案例参考下.感激不尽!

网友A:
用直线插补,加个变址就行了,这个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直线插补,加个变址就行了,这个简单

我准备用FX3U,不带插补功能可以实现吗?

网友A:
可以,这个要求不严

楼主:
还是不太明白,X轴,Y轴走2个位置与走3个(或其它)位置的程式写法完全不同。更何况有15种,程式不知道该怎么写呀?

网友B:
我可以帮你写程序。有酬劳吗?

网友C:
走绝对位置控制模式,要多少位置都可以自己设定

网友D:
走绝对位置控制模式,不用插补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可以帮你写程序。有酬劳吗?

可以呀,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以呀,留个联系方式。

我QQ:1669734125

网友E:
变址和表格定位指令都能实现。
秋风送叶

网友F:
同10楼,使用tbl表格定位指令,PLC参数中预先设置15个位置数据(脉冲数、频率),实际需要加工哪几个点,就调用哪几个表格编号,脉冲数、频率也通过HMI修改,很方便。
  • 下载积分:+5(suiyuan666) 热心助人!
  • 成功的路上需要帮助

楼主(2016-02-16):
引用 网友F:
同10楼,使用tbl表格定位指令,PLC参数中预先设置15个位置数据(脉冲数、频率),实际需要加工哪几个点,就调用哪几个表格编号,脉冲数、频率也通过HMI修改,很方便。

请教下我有一产品要定位5个位置,该如何调呀? 每定位完1个位置后,还有1个气缸要动作。
huiyang

网友G:
为什么不用配方做?不同产品位置 和步数,做进配方里去。不同产品选不同配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