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在做一台送管机,要求要保持管与管的距离为100±20mm。但前面下管的跟不上这么短的距离且下管的距离速度不同有很大的偏差,必须要靠送管的电机去追前面的管,生产的线速度要达到80m/min。管直接不同速度也略有不同。怎么控制好呢?

说一下这台机的原理,前面是下料架。然后一个送管的电机,中间的包管设施,然后是包好管的牵引电机。
送管电机送一条管就给个信号格下料架掉一条管下来,然后往前面送,但是这个这个过程造成前管与后管的间距很大,上面的管不能提前掉管与管不能摩擦。前面包管和牵引电机速度不能变否则会影响包装的质量。所以只能靠送管的电机通过加速来缩短与前面管的距离,但好像这样都难以保证在100±20mm范围内

网友A:
说的很笼统,感觉是像追随系统。
如果是的话就很好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的很笼统,感觉是像追随系统。
如果是的话就很好做啊。

没做过请指教一下

网友B:
检测与控制结合

网友C:
如果是小型的设备的话,机械改造可能会更有效和经济。

网友D:
前管尾位部加一光电,管过去了给下料架信号,下管。

网友E:
传感器+pc
合作共赢!

网友F:
感觉是注塑管道定长切断。用管道去控制一开关,定长后,切断小车跟随管道走,断管后小车返回原位,等下次定长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