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施耐德ATV610变频器是否有这样的功能:变频器的频率由手动/自动2种模式控制。手动时,由电位器给定变频器频率;自动时,有模拟量4-20MA给定频率?如果可以,接线是否是转换开关给 手动/自动 信号变频器的DI4端子,设置参数就可以?

网友A:
没听明白

网友B:
引用楼主醉月香于2015-04-20 08:49发表的 施耐德ATV610变频器 :
施耐德ATV610变频器是否有这样的功能:变频器的频率由手动/自动2种模式控制。手动时,由电位器给定变频器频率;自动时,有模拟量4-20MA给定频率?如果可以,接线是否是转换开关给 手动/自动 信号变频器的DI4端子,设置参数就可以?

因該可行給變頻器一個接點選擇頻率訊號源
看一下說明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