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FX3UC上面没有接口可以装FX3U-ENET-ADP以太网模块 也没有接口可以装FX3U-1PG,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3UC的,要从右边扩展装模块,应该是要配一个FX2NC-CNF-IF

左边装ADP我还没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3UC的,要从右边扩展装模块,应该是要配一个FX2NC-CNF-IF

左边装ADP我还没注意。

谢谢站长回复,三菱官方的回答是FX3UC可以直接装FX3U-ENET-ADP , 不能直接装1PG,应该配FX2NC-CNV-IF

网友B:
RS-485BD RS232BD 扩展连接才行 直接安装不了AD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