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
关于基恩士温控模块问题的请教

楼主(2015-04-20):
现有设备是温度到达100度,设备温度上限报警设备停止运转,同时冷却风扇开启,
想改变成温度到达95度时先开始开启冷却风扇,后到达100度时设备温度上限报警设备停止并且冷却风扇继续转动

网友A:
直接把给风扇的信号和设备停止信号分成两个输出信号么好了

网友B:
95度你有输出吗 有输出就好办了

网友C:
搞的那么 麻烦 直接 加个表 不就的了 想 怎么 的就怎么的

网友C:
要不就的改程序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