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5-04-20):
如题所述,我想用这种更高阶的CPU代替较低阶的CPU,我想应该是可行的,如果可行,要改变哪些东西,比如参数设置,什么的......
请大家帮忙指导和讨论,十分感谢!!!

网友A:
可以的,基本不用改什么。

网友B:
程序里面变化一下型号就行了。

楼主:
谢谢!改天去我们设备试试,就不用准备这么多型号的备品了

网友C:
真有需要用到高階,程式步數或IO數不足?還是真的SCAN TIME太長?
都不是,现在的都够了,只是想不用弄这么多备品

网友C:
嗯...真的是如此...有時我也有這樣的困擾,程式寫一寫太大,變的又要換上一級CPU,留下的又沒法退...公司一堆備品
我問過各家都是有一樣問題....不過OMRON的NJ系列不知道會不會一樣.因為沒看到他有程式步數的資料